CPU214 24V供电SF灯亮Stop灯亮通讯不上

楼主(2014-03-18):
 是个S7-200 CPU214的PLC,因为部门要做相关项目,于是我从领导手上拿到一块这个PLC,好坏不知道!

 拿来的时候除了CPU什么都没有,于是做了根电源线,插在直流稳压电源上,24V直接直流供电,出现SF红灯亮,STOP灯亮,插上PC/PPI通讯线,无法与电脑通讯,求解?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A:
估计是你没有设置正确吧

网友B:
PLC有个拨盘,在什么位置?

第一步试着连接PLC。

网友C:
估计是硬件故障,CPU电源部分有问题,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D:
你确定是接24VDC的,不是220VAC?

网友E:
电压要24伏的嘞。。。直流。。。。。

网友F:
感谢。。这是一个很好的网站!是知识交流的平台,是我们共同进步的桥梁!

网友G:
1, 确定 PLC 型号,是接24VDC的,不是220VAC?

2, PLC 通讯端口,波特率 == 设置 正常不?

3, PLC 长时间不用,进行一下总清

网友H:
1、确认电源是DC24V,因为你的直流稳压电源如果电压异常......

2、CPU参数设定混乱,重新下载正确参数(不过你这个大师说通讯不上,郁闷......)

网友I:
S7-200 CPU214的PLC,很老的东西了,很可能是里面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