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修万用表?

楼主(2014-03-18):
    直流电流部分:动圈安装应该端正,活动间隙中应无铁磁物质。若分流电阻有烧坏的,应按线路图上的标值进行更换。若表头灵敏度高,可进行退磁,也可更换游丝,或重新绕制动圈。清洁转移开关活动触点,脱焊或虚焊的重新焊接。

    直流电压部分:直流电压回路的调修,要在电流回路调整好后才能进行。调修时从小量限到大量限逐档进行。与直流电流有关的公共电阻不能再调。

    交流电压部分:交流电压部分调修主要在整流元件上,如整流元件击穿、破坏、反向电阻降低等。更换时,选择接近原来特性的管子。同样,凡是与直流电流、直流电压有关的不能重调。

    电阻部分:电池不足则更换。接触点有锈蚀就清洁,必要使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并薄薄地加凡士林。电磁夹子应有足够的弹性。调整时从R*1档开始到最大档,凡与电流、电压回路有关的电阻不允许再调。

网友A:
   不错,请问我有一个 MF470 的 电阻测量档的 10XK 档不准是什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请问我有一个 MF470 的 电阻测量档...

通常不准是由于机械故障引起,内部接触不良、接触面有氧化等都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