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模块接了热电阻,但是读出来的数值是基本不动的

楼主(2014-03-18):
求解啊,我接上虹润PT100 HR-WZK-238,量程是-200~450热电阻后,加热热电阻PLC所读取的数值没有什么波动。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可以检查下线路,有时候没有数据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B:
读取条件导通了吗?最好用中断读取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