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流量测量的仪表选择

楼主(2014-03-19):
水流量的测量难度并不高。不同原理的流量计大多数都可用来测量水的流量,但也不是随便装一台就肯定能用得好的。以下就对测量各种水质流量使用到的流量计之间的优劣方面作一简单分析。

1.泥沙含量较高的测量对象。泥沙含量较高的水流量测量对象常见于原水,如果选用的是节流式差压流量计或均速管差压流量计,取压阀和排污阀常被泥沙堵死,影响使用,相比之下,插入式涡街流量计和插入式电磁流量计不会出现此类情况。

大口径水流量计往往流速较低,水中泥沙易在测量管内壁沉积而使流通截面积减小,导致流量示值偏高,所以应定期清理。

2.用于过程监视与控制的测量对象。过程监视与控制用的水流量仪表,对测量精确度要求一般不像贸易结算用的那样高,主要考虑的是可靠性、价格和输出信号的种类等。在工矿企业的老装置上,使用最多的仍然是节流式差压流量计。新建装置中,人们更喜欢使用涡街流量计,这是因为节流式差压流量计安装复杂,维护工作量大,压力损失大,露天安装的仪表还需考虑防冻等,而涡街流量计安装和维护都非常简单,因而节流式差压流量计在水流量测量中大有被挤出市场之势。但是涡街流量计只能解决部分水流量测量问题,因为口径较大的涡街流量计价格比同口径的电磁流量计贵,而且口径最大的涡街流量计也只能做到DN300~DN400。最小口径的涡街流量计现在是做到DN15,其最小可测水流量为0.32/m3h,而电磁流量计的口径从DN2.5~DN3000,可测流量从0.0053~305000m3/h,因而覆盖范围比涡街流量计宽得多。在能够测量的最低流速方面涡街只能达到约0.4m/s,而电磁流量计在0.1m/s时已能正常测量。

大口径电磁流量计价格也很贵,节约的方案是选用插入式流量计,其中常用的有均速管、插入式涡街流量计和插入式电磁流量计等,插入式涡街流量计可测流速下限为0.32m/s,而电磁流量探头可测流量下限无限制,只是误差略大些,约为(±0.2%R+1mm/s)

3.处于气液相平衡状态的测量对象。处于气液相平衡状态的水,例如锅炉除氧器水箱出口水,若要测其流量,流量计应安装在增压泵之后,如果安装在增压泵之前,由于流体流过流量计总是有一定的压损,处于气液相平衡状态的水由于压力降低而导致部分液体汽化,引起流量计示值偏高。

4.污水流量的测量。污水的特点是脏污,有些还有一定的腐蚀性。以管道输送的污水可用电磁流量计测量,通过明渠排放的污水,适合用明渠流量计测量。

5.去离子水的流量测量。去离子水和高纯蒸馏水是纯度极高的水,其电导率约比通用型电磁流量计能够测量的电导率小3个数量级,因此不能用电磁流量计测量。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个问题,对于插入式电磁流量计有没有直管段要求!!

我们公司有一台插入式电磁流量计坏,那个位置不太好,想将它移到地面上来!但是怀疑直管段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