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波形图

楼主(2014-03-19):
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波形图,是什么样?西门子上的SS型定时器。

网友A:
西门子S7-300的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有3个输入端:S为启动输入,TV为延时时间设定,R为复位,即停止启动与延时。其工作特点:

  1、如TV端已设定延时时间(如2秒),如S端输入一正脉冲,其前沿使定时器启动开始延时,在延时中不管S端的正脉冲是否存在,延时仍继续,直至延时时间到。定时器输出Q=1.如复位端没有输入复位信号,其定时器输出端总保持Q=1。

  2、如延时中复位端输入一正脉冲,定时器立即停止延时,回复原状态。

  3、如在延时过程中,如S端又输入一正脉冲,其脉冲前沿使定时器重新从0开始延时,直至延时时间到,定时器输出Q由0↑1.

  见下面波形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