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0矢量控制下永磁同步直线电机dq轴PI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19):
本人在做电流闭环实验,设置好dq轴PI后,当设置好一组的d,q轴的PI,使得d轴和q轴对给定跟随都很好,无稳态误差,但电机运行时出现抖动,不能正常直线运行,但设置令一组PI使得q轴对给定跟随好,无稳态误差,但d轴存在稳态误差,不为0时,电机运行比较平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你的一些能量发热了,所以平稳了!!!你的系统带载了吗?难以理解你的q轴电流无稳定误差!!!

网友B:
电流环PI参数和电机的L、R有关,理想状态下和静止或运动无关,两种状态下反应不一样,说明电流环PI参数没调好。计算时Id和Iq数学上是解耦的,但是实际它们有一定的耦合关系,Id、Iq都在不停的动态调整,它们和负载、磁场均匀性都有关系,如果设定Id不为零,有一部分电流控制磁通去了,虽然和Iq有耦合,它有自己的主张,变化的相对量会小一些,但是这样会影响Iq的峰值输出,因为它们的合量是受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