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故障的检测流程

楼主(2014-03-19):
工控机出现故障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地去检测呢?祈飞科技(prafly.com)与各位工控人分享工控机故障的检测流程,见下文:

1.第一步:

见到主机或者主板后首先看下日期,然后在查看主板上接线是否都连接正确,其次看主板上的电容是否鼓包、料件是否损坏、脱落、烧毁。

2.第二步:

把主板上其他的外接设备都拔掉,只留下主板基本的供电线,然后拔掉内存加电,看看主板是否有长鸣报警音,CPU风扇转速、各个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很多嵌入式小主板一般都没有蜂鸣器,此方法不适于此)。有内存报警音的则CPU正常。无内存报警音的则CPU未工作,也可以说是主板不亮(750110b无报警声)。如果有其他声音的而非内存报警音的都认为是CPU或主板故障。(前提是电路连接正常,即跳线正确。)

3.第三步:

清CMOS然后在加电看看主板是否能报警

4.第四步:

拆掉CPU风扇用手触摸看看CPU是否有温度,有温度能够说明CPU已经工作,无温度证明CPU没有正常工作,另外可以把北桥散热片去掉触摸北桥感觉是否烫,然后在用手触摸其他的料件看看有没有烫手的地方。

5.第五步:

如果主板都没有烫手的地方,那么尝试更换CPU,内存条或者重新插拔主板,电源供电头等,小主板,半长卡等很多CPU都是嵌在上面的,一般问题的都出在内存上,比如金手指氧化造成虚接,导致主板不启动。所以需要我们用橡皮等擦擦金手指或重新插拔几次内存条,看看主板能否正常启动,此类情形全长卡同样适用。

报警判断

Award BIOS:

1短:系统正常启动

2短:常规错误。解决方法:重设BIOS

1长1短:RAM或主板出错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主板FLASH RAM 或EPROM错误,BIOS损坏

不停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

AMI BIOS:

1短:内存刷新失败。解决方法,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效验错误。解决方法:进入CMOS设置,将ECC效验关 闭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一个64KB)检查失败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CPU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存错误

9短: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