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人机TK6102i怎么用232连接三菱FX2N?

楼主(2014-03-19):
威纶人机TK6102i怎么用232连接三菱FX2N?试了好久不行,通信不了,人机触摸屏就一个电源灯,有没信号又不知道。。。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三菱FX2N要扩展RS232通讯口。

网友B:
例如维纶MT60系列的屏和FX2N通讯(不用编程口),需要扩展一个FX2n-232BD模块,三菱手册上有对应的23BD通讯接线,一般PLC端为2,3,5引脚,再找到维纶的通讯口COM1,2,3中对应232的通讯引脚,将PLC与触摸屏通讯脚用焊线焊接,制作一根通讯线。接下来需要设置双方的通讯参数,参数规格需要对应,一般维纶屏上设置的参数 7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9600bps,奇校验等参数(此处应特别注意的是在维纶编程软件中进行组态的时候,在系统参数里需要添加选择FX232/485BD驱动,而不是对应FX2NPLC选项,因为你直接通讯的是BD模块而不是用编程口跟PLC通讯,否则将不能通讯) 然后在PLC里面进行通讯参数的设置,可以进行系统参数勾选或者赋值给D8120选择PLC这边的系统参数。  以上是方法和主旨,在实践中肯定会遇到一点问题,可以致电给维纶和三菱厂商进行技术求助!

网友C:
我这里有实例,可以来看看。

网友D(2014-04-20):
我也遇过  可以认真查一下手册  有这个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