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位移传感器的安装问题分析

楼主(2014-03-19):
  光栅位移传感器以其优越的性能,目前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下面我们就光栅位移传感器的安装问题进行介绍。

  光栅线位移传感器的安装比较灵活,可安装在机床的不同部位。

  一般将主尺安装在机床的工作台(滑板)上,随机床走刀而动,读数头固定在床身上,尽可能使读数头安装在主尺的下方。其安装方式的选择必须注意切屑、切削 液及油液的溅落方向。如果由于安装位置限制必须采用读数头朝上的方式安装时,则必须增加辅助密封装置。另外,一般情况下,读数头应尽量安装在相对机床静止 部件上,此时输出导线不移动易固定,而尺身则应安装在相对机床运动的部件上(如滑板)。

  1、光栅位移传感器安装基面

  光栅主尺及读数头分别安装在机床相对运动的两个部件上。用百分表检查机床工作台的主尺安装面与导轨运动的方向平行度。百分表固定在床身上,移动工作 台,要求达到平行度为0.1mm/1000mm以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则需设计加工一件光栅尺基座。基座要求做到:①应加一根与光栅尺尺身长度相等 的基座(最好基座长出光栅尺50mm左右)。②该基座通过铣、磨工序加工,保证其平面平行度0.1mm/1000mm以内。另外,还需加工一件与尺身基座 等高的读数头基座。读数头的基座与尺身的基座总共误差不得大于±0.2mm。安装时,调整读数头位置,达到读数头与光栅尺尺身的平行度为0.1mm左右, 读数头与光栅尺尺身之间的间距为1mm左右。

  2、位移传感器主尺安装

  将光栅位移传感器主尺用M5螺钉上在机床安装的工作台安装面上,但不要上紧,把百分表固定在床身上,移动工作台(主尺与工作台同时移动)。用百分表测量主尺平面 与机床导轨运动方向的平行度,调整主尺M5螺钉位置,使主尺平行度满足0.1mm/1000mm以内时,把M5螺钉彻底上紧。在安装光栅主尺时,应注意如下三点:

  (1)在装主尺时,如安装超过1。5M以上的光栅时,不能象桥梁式只安装两端头,尚需在整个主尺尺身中有支撑。

  (2)在有基座情况下安装好后,最好用一个卡子卡住尺身中点(或几点)。

  (3)不能安装卡子时,最好用玻璃胶粘住光栅尺身,使基尺与主尺固定好。

  3、位移传感器读数头的安装

  在安装读数头时,首先应保证读数头的基面达到安装要求,然后再安装读数头,其安装方法与主尺相似。最后调整读数头,使读数头与光栅主尺平行度保证在0.1mm之内,其读数头与主尺的间隙控制在1mm左右。

  4、位移传感器限位装置

  光栅线位移传感器全部安装完以后,一定要在机床导轨上安装限位装置,以免机床加工产品移动时读数头冲撞到主尺两端,从而损坏光栅尺。另外,用户在选购光栅线位移传感器时,应尽量选用超出机床加工尺寸100mm左右的光栅尺,以留有余量。

  5、位移传感器检查

  光栅线位移传感器安装完毕后,可接通数显表,移动工作台,观察数显表计数是否正常。

  在机床上选取一个参考位置,来回移动工作点至该选取的位置。数显表读数应相同(或回零)。另外也可使用千分表(或百分表),使百分表与数显表同时调至零(或记忆起始数据),往返多次后回到初始位置,观察数显表与千分表的数据是否一致。

  通过以上工作,光栅传感器的安装就完成了。通过以上关于光栅位移传感器安装问题的分析,希望对大家工作、学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