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信号失真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通过传感器感应后得到的信号和标定的信号波形图有偏差。这种所谓的失真直接就影响到客户的测量,测量的偏差或者说是不准确等。其实加速度传感器失真属于一个明显的传感器故障问题,下面我们就加速度传感器测量信号失真作一个简单的故障分析:
如果加速度传感器大测量信号失真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分析:信号输出变小和偏置电压不稳定。其实想偏置电压不稳定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直接能判断的是输出信号与高频谐次波叠加,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由加速度传感器的谐振频率造成,我们可以选择谐振频率较高的传感器。而信号输出变小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从四个方面去考虑:首先是由于供电电压降低而造成测量量程范围减小,这种表示需要更换电池或更正供电电压。其次是因环境温度与室温不同而导致的偏置电压超出规定的范围,当然这种我们需要采用偏置电压稳定的传感器。再者还有由加速度传感器的非线性造成,我们就需要采用量程大的传感器。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在长距离信号输送时,恒流电压源的恒电流不够大,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根据信号频率幅值选择正确的电压源恒电流。以上就是加速度传感器大测量信号失真的几种大的故障分析以及解决办法。
而加速度传感器小测量信号失真,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去考虑:信号忽大忽小不稳定,外界环境噪声对测量信号的影响以及测量系统噪声对测量信号的影响。关于信号忽大忽小不稳定一般是由瞬态温度变化以至偏置电压忽大忽小而造成输出信号不稳定,当然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采用偏置电压稳定的传感器来解决。接下来我们分析的是测量系统噪声对测量信号的影响:这种我们按照四种情况分析,一是加速度传感器自身的电噪声,我们需要检定传感器噪声,选择信噪比合适的传感器。二是电缆引起的电噪声,往往发生在与电荷输出型传感器配用的低噪声电缆,我们是换用好的低噪声屏蔽电缆。三是传感器供电电源噪声,这种我们肯定是要选用低噪声供电电源或采用电池供电。四是数采系统的量程设置,当然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量程才行。最后我们分析的是外界环境噪声对测量信号的影响:这个又分为接地回路造成的噪声,避免多点接地,传感器采用对地绝缘。电磁波的影响,采用双层屏蔽壳的传感器。强声场的影响,采用双层屏蔽壳的传感器将有助于降低强声场对加速度传感器的影响。瞬态环境温度变化,对用于超低频测量的高灵敏度传感器必须采用隔热护套。和被测点的基座应变影响,我们需要选用基座应变小的剪切型加速度传感器,尽量减小传感器与被测物体间的接触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