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19):
现在我用的是SGDV-2R8A01B002000(伺服驱动器),使其运行在速度模式,但是又想让你定位准确。请问这个思路可以实现吗,需要上位机编程控制还是用其他方法。

网友A:
你这个涉及到模式切换的问题吧,先走速度模式,然后切换到位置模式。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通过编码器分频脉冲输出将伺服电机的位置以脉冲的形式反馈到上位装置,

默认值电机转一圈输出2048个脉冲,即上位收到1024个脉冲则得知电机当前位置为半圈。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使用闭环控制和速度位置切换模式,

网友D(2014-04-27):
用速度模式控制精确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