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4-03-19):
  荧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荧光显微镜所属光学仪器的一种,主要针对于荧光物质以及被荧光荧光色素染色后的发光物质进行检测。荧光显微镜在使用中如果方法错误很容易造成检测失败,那么荧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荧光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一、将材料片放在显微镜的载物台上。

  二、打开荧光显微镜稳压器,然后启动紫外灯,紫外灯15min内不得关闭,关闭后3min内不得再启动。

  三、将激发滤光片转至v,分色片调到v,选用495或475nm阻挡滤光片。

  四、选用uvFL40、uvFL100荧光接物镜镜检。

  五、在玻片上加无荧光油,先用40 x,再用100 x调焦镜检.呈现荧光。

  六、因荧光物质受紫外光照射时随时间的增长荧光逐渐变弱,因此镜检时应经常变换视野。

  七、亦可用uvFL10或uvFL20低倍镜镜检材料(用低倍镜时不加无荧光油)。

  荧光图像的记录方法:

  荧光显微镜所看到的荧光图像,一是具有形态学特征,二是具有荧光的颜色和亮度,在判断结果时,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综合判断。结果记录根据主观指标,即凭工作者目力观察。作为一般定性观察,基本上可靠的。随着技术科学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采用客观指标记录判断结果,如用细胞分光光度计,图像分析仪等仪器。但这些仪器记录的结果,也必须结合主观的判断。

  荧光显微镜摄影技术对于记录荧光图像十分必要,由于荧光很易褪色减弱,要即时摄影记录结果。方法与普通显微摄影技术基本相同。只是需要采用高速感光胶片如ASA200以上或24。以上。因紫外光对荧光猝灭作用大,如FITC的标记物,在紫外光下照射30s,荧光亮度降低50%。所以,曝光速度太慢,就不能将荧光图像拍摄下来。一般研究型荧光显微镜都有半自动或全自动显微摄影系统装置。

  荧光显微镜的注意事项:

  (1)严格按照荧光显微镜出厂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不要随意改变程序。

  (2)应在暗室中进行检查。进入暗室后,接上电源,点燃超高压汞灯5~15min,待光源发出强光稳定后,眼睛完全适应暗室,再开始观察标本。

  (3)防止紫外线对眼睛的损害,在调整光源时应戴上防护眼镜。

  (4)检查时间每次以1~2h为宜,超过90min,超高压汞灯发光强度逐渐下降,荧光减弱;标本受紫外线照射3~5min后,荧光也明显减弱;所以,最多不得超过2~3h。

  (5)荧光显微镜光源寿命有限,标本应集中检查,以节 省时间,保护光源。天热时,应加电扇散热降温,新换灯泡应从开始就记录使用时间。灯熄灭后欲再用时,须待灯泡充分冷却后才能点燃。一天中应避免数次点燃光源。

  (6)标本染色后立即观察,因时间久了荧光会逐渐减弱。若将标本放在聚乙烯塑料袋中4℃保存,可延缓荧光减弱时间,防止封裱剂蒸发。

  (7)荧光亮度的判断标准:一般分为四级,即“一”—无或可见微弱荧光。“+”—仅能见明确可见的荧光。“++”—可见有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