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神港DCL温控器的通讯

楼主(2014-03-19):
请教:MCGS中用莫迪康ASCII与神港表通讯,要取其PV值,通道应如何设置?

楼主:
每人回答吗?帮帮忙吧!

网友A:
请安此图设置应该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有问题我再麻烦您!

网友B(2014-07-14):
用莫迪康下的莫迪康ASCII驱动,设置通讯参数,对照仪表modbus地址对照表,添加PV值所对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