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C的自动绕线机

楼主(2014-03-19):
求论坛大神帮忙,小弟要做一个:“基于PLC的自动绕线机系统”的毕业设计,有没有专业人士能给点资料,帮帮忙,在下赶集不尽。

网友A:
就是一个高速计数器的应用而已!

你直接把绕线机轴接一个旋转编码器进行计数,驱动你可以选用步进电机(最佳,可以随时控制转速),也可以普通电机

网友B:
相信这个网站可以帮到你,E讯网-PLC专题,我也是偶然中看到的,可以参考里面的,基于PLC的远程监控系统在空气压缩机自动控制的应用,和基于PLC的上网计时器制作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高速计数器的应用而已!你直接把绕线机轴接一个旋...

 大哥,你这方法大错特错了吧。

随着绕线的直径越来越大,每圈所绕的长度在变化。

可以改成在进线安装二个压紧的轮子,安装上编码器,这样可以计算出绕线的长度。

网友D:
hgvhbm,. .m  mn nm

网友D:
我公司正在开发程序,有大师能帮下忙吗?好想不需要什么高速模块

网友D:
对了我的qq2318182737

网友E(2014-05-13):
风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

网友F:
绕线机不好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高速计数器的应...

 其实你们都不懂这行,没你们说的这么简单,我曾经就亲自编过一台绕线机,其中的酸甜苦辣,身有体会。这个要看你是哪种绕线机。

网友H:
需要考虑线径,幅宽,慢速圈等等

网友I(2015-04-20):
先来看看嘻嘻嘻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