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控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4-03-19):
哪位大师用过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啊,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先谢谢了。
第一个问题是力控软件里有历史报表,没有实时数据的表格吗,我想把一些数据集中到一个表格里体现,怎么实现啊?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把视频监控集成到力控软件里呢????第二个问题很重要啊?哪位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A:
1、历史报表中的数据全部是历史数据,如果想把实时数据弄到一个表格中,自己用线条画一个表格就行!或者你用专家报表,然后在条件动作中每秒钟查询一次报表中的数据,那也相当于实时显示

2、视频监控集成到力控软件中,第一个,看你用的那家的视频服务器,看看力控中是否有驱动,有的话就好解决。第二个方法,力控中有一个IE浏览器的控件,你使用这个指定到视频服务器的URL地址即可调用网页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历史报表中的数据全部是历史数据,如果想把实时数据弄...

谢谢你。

我也看到浏览器控件了,但是不知道URL怎么写。视频监控在另一台电脑上(或者说是用的硬盘录像机),用的是海康的视频服务器,是不是需要做端口映射啊?

楼主:
已经可以用浏览器控件做了,可是问题是需要登录,而且界面直接就是海康的界面。我只想要视频啊,不想要海康的LOGO。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海康的组件。可是现在没有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