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答案,赢取星巴克马克杯、福禄克试电笔

楼主(2014-03-19):
   感谢您参与福禄克红外热像仪“3大热像问题,逐个击破”在线活动,只需正确回答如下问题,即可参与每周抽奖,赢取三选一随心选礼品。福禄克会有专人与中奖者联系并邮寄奖品。

参与活动点击此处>>

寻找答案请点击此处>>

网友A:
积极参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积极参与。

网友C:
没看答案,一不注意搞错了一个……

网友D:
前来支持参与

网友D:
   Q1:热像仪到底能测多远?检测距离 = 被测目标尺寸 ÷ IFOV,所以 IFOV 越小,可以测得越远。例如:输电线路的线夹尺寸一般为 50mm,若使用 Fluke Ti25 热像仪,其 IFOV 为 2.5mRad ,则最远检测距离为 50÷ 2.5=20m Q2:热像仪能测多小的目标?最小检测目标尺寸= IFOV ×最小聚焦距离。所以IFOV越小,最小聚焦距离越小,则可检测到越小的目标。举例:某品牌热像仪IFOV:2.6mRad像素:320×240最小聚焦距离:0.5m Fluke Ti25热像仪IFOV:2.5mRad像素:160×120 最小聚焦距离:0.15m 最小检测尺寸:1.3 mm最小检测尺寸:0.38 mm从对比图看,右侧 Fluke Ti25,虽像素稍低,但凭借更小的 IFOV 及最小聚焦距离优势,实际可以拍摄到 0.38mm 微小目标,而另一品牌则只能测到 1.3mm 的目标。      Q3:热像仪能看得多清晰?因素一:热灵敏度决定热像仪区分细微温差的能力。同样状况下,右图所用热像仪的热灵敏度更低,画面清晰显示花蕊细节的温度分布,而左图同区域只能看到一片红色。因素二: 最小检测尺寸决定了热像仪捕捉细小尺寸的能力。尺寸越小,相同面积的检测目标画面由更多像素组成,画面更清晰。由右图可见,像素(马赛克)越小越清晰

什么是 IFOV ?在单位测试距离下,红外热像仪每个像素能够检测的最小目标(面积),以 mRad 为单位,是一个主要由像素和所选镜头角度所决定的综合性能参数,是热像仪处理空间细节能力的技术指标。为什么 IFOV 越小越好?单位距离相同时,IFOV 越小,单个像素所能检测的面积越小,单位测量面积上由更多的像素所组成,图像呈现的细节越多,成像越清晰。      图示:距离 10 米时,每个红外像素能检测到的被测目标的边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强烈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好活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前来支持参与                     ...

网友J:
积极参与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积极参与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积极参与...

网友M:
很好的活动,已参加

网友N:
已经参加。。。。。。。。。。。。。。。。。。。

网友O:
一定会参加

网友P:
积极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