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的画面如何保存为BMP文件

楼主(2014-03-19):
海泰克屏的每个画面如何保存为BMP文件

楼主:
截屏就可以!!!!!!!!

网友A:
你可以用ADP 虚拟打印机的功能,将画面打印到 U盘上。

网友B(2014-10-18):
截屏当然可以,但是好像你打印的尺寸受你图片的像素影响吧。

ADP 虚拟打印机功能也可以。可直接打印到U盘。

但是,你在打印里选择当前画面,打印到档案。或者直接打印当前画面。

如果你安装了Adobe Acrobat XI Pro,可以直接将画面生成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