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度控制,输出4-20ma

楼主(2014-03-19):
求程序样例:使用三菱plc控制温度,用模拟量4-20ma输出控制。

网友A:
 三菱的 木 有呀,不过,你查找一下,论坛有人上传过这类 案例程序

网友B:
找三菱电机400电话服务人员,直接要案例即可

网友C:
我也想找这样的程序,热电偶输入的温度控制程序,PID自整定,4-20Ma输出控制可控硅的导通量。

网友D:
我去,楼主你这个问题太强大了吧。怎么控制呢,PID?什么都没说啊~

网友E:
用热电偶温度变送器能输出4-20Ma或0---10V

楼主:
使用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F:
去三菱官网下载,上面有

网友G(2014-06-28):
你可以用宇电的7028很好用的。

网友H(2014-10-20):
楼主,你是给PLC输入模拟量信号,还是PLC输出模拟量信号

网友I:
怎么控制呀 哈哈笑 鞋鞋鞋鞋鞋鞋鞋鞋鞋鞋鞋鞋鞋鞋

网友J:
不  知道回复能混到分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