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是咋执行的

楼主(2014-03-19):
主程序

中断程序

实现周期2S的定时。  这程序是咋执行的,QB0是多少,求解。

网友A:
楼主用的是西门子200.。

西门子的SMB34是时间中断0号,赋值250,就是每250毫秒中断一次,当然了复制后要开放中断,中断号10.

跳入中断后,VB0自增1,当增了8次后,也就是2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西门子200.。西门子的SMB34是时间中断...

是的,但那个QB0的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QBO输出的,求解。

网友A:
QB0就是Q0.0-Q0.7,8个Q组成一个字节,也就是输出印象区的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QB0就是Q0.0-Q0.7,8个Q组成一个字节,也就...

恩,那图上的QB0会输出什么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