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侧装了压敏电阻可否不装避雷器,或者装了避雷器可否不装压敏电阻

楼主(2014-03-19):
一次侧装了压敏电阻可否不装避雷器,或者装了避雷器可否不装压敏电阻

网友A:
 压敏电阻 与  避雷器 不是同一产品,建议都还是要安装 的

网友B:
 压敏电阻 与  避雷器吸收能量不是一个级别的吧?都要加上

网友C:
避雷器的作用是用来保护电力系统中各种电器设备免受雷电过电压、操作过电压、工频暂态过电压冲击而损坏的一个电器。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瞬态过电压保护 ,但是它的类似于半导体稳压管的伏安特性,还使它具有多种电路元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