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直接连接变频器控制端

楼主(2014-03-19):
台达PLC,DVP60ES211T,NPN晶体管输出,

台达变频器,VFD004M21A,

PLC控制10台变频器的运转和停止,

原来计划用PLC输出接中间继电器,然后靠中继的常开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后来用PLC的输出点直接连接变频器的控制端,接线图如下:设备运行三年未出现异常.

后来碰到类似三菱,以及欧姆龙,信捷等负逻辑输出(NPN输出)的PLC,控制变频器,或者伺服,都直接连接,使用

过程未出现异常.

网友A:
只要PLC输出端的负载不大,都是可以直接接变频器等;

不过一般建议加上中间继电器。

网友B:
"KA"价格仅三四十块钱,保险系数较高!而PLC输出端无另配,维修麻烦

网友C:
还不如通信控制更经济。

网友D:
省钱的话,直接485连接得了(不过通讯速度还是偏慢,不如I/O实时控制)

网友E(2018-07-29):
看起来很不错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