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能带多少个电机

楼主(2014-03-19):
我有一个行走装置有十多个电机,能否用一台变频器控制,每个电机不到5KW

网友A:
   一台 变频器 一般最多在 也就几台电机。不会一下拖十几台电机的呀,这样控制有点难度

网友B:
同时启停、同时变频的话,可以一台拖几台啊

网友C:
如果是同步工作的话,带十几个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同步工作的话,带十几个是可以的。

网友E:
一般变频器的功率等于负载计算功率总和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