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以太网读取siemens cp-443上的PLC数据

楼主(2014-03-19):
请问哪位大侠,siemens cp-443带以太网模块的PLC,通过以太网怎么编程去获取上面的数据,要一些什么信息,是不是根据443的参考手册来的,另外有谁有cp 443的参考手册吗,发份到xds1022@gmail.com,谢谢!

网友A:
  当然是 参考 手册 来呀!

   还有你要编程什么? 其实这个和 你别的通讯差不多,只是 在 PG/PC 中设备成 TCP/IP 你的电脑网卡为通讯硬件 ,然后 你的 PG 与 PLC 要在同一网段内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 参考 手册 来呀!    还有你要编程什...

呵呵,才接触这块。参考手册上面太多信息了,要具体看哪块呢。O(∩_∩)O谢谢

楼主:
另外,谁有cp 443的referance manual没,给我一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