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3-19):
现在有一台台达VOP-B07S411触摸屏,,台达PLC与台达VFD220B43A变频器,控制4台电机,(4台电机不会同时动作)要PLC通讯读变频器的当前频率和电流,并显示在触摸屏上,还要1#电机动作时显示在1#处,2#显示时显示在2#处.............(1#动作,2#3#4#处不能显示.2#时1#3#4#不能显示)

我的PLC通讯要怎么写,还有我触摸屏上要怎么设置才能做到1#动时只有1#处的频率电流显示..

网友A:
你用寄存器移数。用modrd 指令

网友B:
变频器的轮循方法:

(1)指令中的站号用D0表示;

(2)读取1#变频器时,MOV K2 D0;

(3)读取2#变频器时,MOV K3 D0;

(4)读取3#变频器时,MOV K4 D0;

(5)读取4#变频器时,MOV K5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