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转RS232与海泰克PWS-6600S通讯可以吗

楼主(2014-03-19):
用USB转RS232与海泰克PWS-6600S通讯可以吗?!

我用的是25针的2接2,3接3,7接5

网友A:
可以通讯,应该是2对3,3对2,5对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讯,应该是2对3,3对2,5对7

 是这样的 交叉的  读与写  写与读相接

网友A:
首先要安装USB转232的驱动程序

网友C:
完全可以,但你要注意 USB转232 ,转换的COM口是多少,需要在ADP软件中设置相应的COM口。

网友A(2014-05-22):
确定合适的COM口!!!!!

网友A:
完全可以下载!!!!!!!

网友D(2014-06-21):
可以的PWS端:4,,5短接,RS232端1,4,6短接,7,8短接,再就是2对2,3对3,PWS的7对RS232的5,就OK了!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通讯!!!!!

网友A:
注意选择正确的COM口!!!!!!

网友E(2015-06-06):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吗?

有的话发一份给我可以吗383656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