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S7-200PLC温度控制开环的编程

楼主(2014-03-19):
需要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热电偶感应加热炉的温度,温度设定为50度

网友A:
温度控制 一般要闭环来控制, 开环 做不好的。  一般机械传动 位置定位 精度要求不高的才可能用开环。

你温度控制 他的模型据不一样了,  开环控制会使得 温度曲线不可控,发散。。

温度曲线和其他PID 调节 还不同,因为他是 给定+时间+扰动 的函数。

楼主:
是的,但是我PID的参数不会设定,所以现在要求用开环,降低要求,只要出现象就行了。请教高手,您会吗,能帮我写个吗?先在此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