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伺服电缸LECSA2-S1求助

楼主(2014-03-19):
我们公司用的SMC的伺服驱动器(里面的参数几乎和三菱的一样)型号为LECSA2-S1,伺服电缸里面有LSP,LSN极限开关,我把从伺服驱动器里的LSP,LSN信号线引出来接到FX3U的X10,X11上,上电后,这两个点一直没有信号输出,PD01里面也设置成了0000,采用外部信号,求教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s,dnc.sadc

????????没明白

网友(2014-05-13):
LSP LSN是伺服驱动器的输入信号吧

网友B:
应该是输入信号,

网友C:
私服上的阳极公共端没有接吧

网友D(2015-10-29):
你好,方便把LECSA2-S1的说明书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D(2016-06-03):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你好,方便把LECSA2-S...

邮箱呢?????

网友F(2016-08-28):
楼主,能帮忙给一份LECSA2-S1的说明书吗

网友G(2017-02-04):
能帮忙给一份LECSA2-S1的说明书吗

邮箱;lpt0724@163.com

网友H:
能帮忙给一份LECSA2-S1的说明书吗

邮箱;745517012@qq.com

网友I:
伺服驱动器里的LSP,LSN信号线引出来接到伺服电缸里面有LSP,LSN极限开关上,而不是接到PLC输入点上,或者可以将伺服电缸里面LSP,LSN极限开关信号输入PLC,经程序转换后从PLC输出,PLC对应的输出点在接伺服驱动器里的LSP,LSN信号线

网友E(2018-05-09):
能帮忙发一份LECSA2-S1的说明书吗?邮箱是shuiguo1919@126.com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