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矩模式的张力

楼主(2014-03-19):
   是这样的,小弟刚接触伺服不久,我们这边的伺服基本都是台达的,最近需要一个大盘换小盘的装置,大盘上的线要缠绕在小盘上,缠绕过程中为了防止放线或者收卷速度过快导致线盘松散,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要有张力。看网上说转矩模式可以提供这个张力,于是我拿了一套台达B2的伺服简单接了一下线,用内部寄存器的信号恒转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师。
  1.如果我把这个电机用于放线,把小盘的收卷电机设置成恒速但是大于放线速度,也就是说放线伺服的实际转矩要大于我所设定的转矩,这样能不能使放线和收卷之间总是有张力?但是这样的话放线的电机相当于总处于过载状态,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试了下用手抓了半天是没有报警的。
  2.如果放线和收卷我都用伺服电机并设置转矩模式,同时启动,这样能不能使大小盘之间保持有张力?

  3.不知道有没有同仁有类似的装置,可否赐教一下,如果收卷用转矩模式的话,放线装置用电机带还是直接机械装置呢?
  另外,今天我自己接线后,第一次SON接通后电机励磁,还没有给转矩信号时电机轴就一直震动,给定T2寄存器信号后先是反转了有半圈左右然后才开始正传,我把信号全部断开后再把SON接通时发现轴不震动了,但是并没有励磁,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再给信号电机还是可以正常转动,关于SON接通伺服电机励磁究竟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我第一次接通时候转矩没有设置,自带的参数里转矩过大又没有带负载导致线圈烧坏了呢?
  万望大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