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发个编程软件啦,谢谢哦

楼主(2014-03-19):
我的机子是win7家庭版32位的,想安装个西门子plcs7-200的编程软件,有哪位大神帮忙啦,在网上下载都是不同程度的问题,,,

网友A:
还是换回WINXP吧

网友B:
  还是换回WINXP吧,WIN 7 系统好像最高的 SP9 好像可以

网友C:
同意3楼的说法,要sp9就可以在WIN7安装使用了

网友D:
不想换XP的话,你可以装WIN8.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想换XP的话,你可以装WIN8.1试试

现在系统不可以装么?

我对着还是菜鸟,希望大神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回WINXP吧,WIN 7 系统好像最高的...

但是,机子再换的话就废了快

网友E:
在Win7下打开程序不要双击。右键点击选择“Run as administrator”试试。

很多不兼容的程序用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F(2014-12-17):
先升级到旗舰版的,然后再安装就可以了。

我的以前也是,而且升级到旗舰版也不需要联网就可以升级。

网友G:
加QQ:1531165728,我可以发软件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