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做分程控制,调节阀需要做特别调整吗?

楼主(2014-03-19):
我厂是DCS控制系统,某个回路是分程控制,调节阀配智能定位器,如果已在DCS上做好分程回路组态,分别接到2个输出安全栅,这2个调节阀需要做特别调整吗?

请问明白人,谢谢。

网友A(2014-04-26):
不需要,就地阀与全程控制一样,该怎么调就怎么调了,分程控制不是同时动作两个阀,而是同一调节参数在一定范围调节A阀,B阀不动,超出一定范围才开始调节B阀,A阀则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