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子灼痕怎么处理

楼主(2014-03-19):
       昨天我们一台2100KW直流电机火花大把整流子给烧了,刷握换了十来个。今天处理后仍留有烧蚀坑,请问大家,这些烧蚀点怎么消除。如下图

网友A:
除了打磨,好像也没有太完美的办法

网友B:
转子上车床车光,拉云母槽。想省钱就做专用夹具固定车刀车光,注意清理好铜削。你这图片上云母绝缘片太高了,要拉槽了,否则碳刷火花还是大。

网友C:
车削一下吧,直径变小点儿。别的办法估计也不好使,除非换新的。

网友D:
云母绝缘材料已经明显高于整流子,首先把云母切低1-1.5毫米再对整流子进行打磨(直接用00#金相砂纸进行打磨),你的打火肯定是云母片过高导致整流子与碳刷接触面积过小甚至悬空打火所致

网友E:
用车床轻轻均匀将整流子车光,然后用细砂纸直接在车床上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