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做分程控制,调节阀需要做特别调整?

楼主(2014-03-19):
我厂是DCS控制系统,某个回路是分程控制,调节阀配智能定位器,如果已在DCS上做好分程回路组态,分别接到2个输出安全栅,这2个调节阀需要做特别调整?

网友A:
DCS内部程序做分程控制那么阀门是不需要特别调整的。

如果DCS内程序未做分程控制,那么阀门就需要调整。

尽量的坐在程序内比较好。

这样后续维护比较方便。不过缺点是占用两个输出点。

网友B:
分称做好了  就不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称做好了  就不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S内部程序做分程控制那么阀门是不需要特别调整的。如...

谢谢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