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下载到触摸屏没显示

楼主(2014-03-19):
请教好友:

       我有步科HMIware2.2制作的工程,下载到步科MT4512T触摸屏后,屏上只显示文字,没有显示按钮、指示灯、开关等图形,怎么解决呀?

网友A:
连接plc 看看,三菱的就这样  不连接plc  没显示

网友B:
不是设置了不可见属性吧

网友C:
  同意 楼上二位的说法,没有连接到 PLC 的变量 或是 设置了 条件可见 性的可能

网友D:
三菱触摸屏没有连线的确不显示很多变量,步科不敢肯定!

但是AB的不联网也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E:
维纶的不连接PLC通讯就会是这个样子,由此推测步科的也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好友的热心解答,连上PLC就有显示了,还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