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容柜照片

楼主(2014-03-19):
最近关心只能电容柜,先上张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A:
   农民工弱弱的问:只能电容柜 是 什么 ?

网友B:
最下面2排是电容?

网友C:
无功功率补偿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功功率补偿柜???

网友E:
应该是无功功率补偿柜

网友F:
怎么散热呀,夏天怎么办

网友G(2016-02-29):
没用过这类电容柜

网友H:
   无功动态补偿,双硅做开关元件,可以按周波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