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权限设置

楼主(2014-03-19):
1. 先设置“系统预设超级口令”;软软路径:应用—设定工作参数-[其他设置],如下图标志的位置进行设置:

2. 在用户编辑画面做一个功能键,双击对其属性设置为:跳转到251号,在口令保护前打钩,等级选择超级,如图所示的三个标注位置;

3,编译后上载到触摸屏,设置不同等级的密码后,在以后的编辑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权限的等级即可。超级密码属于最高权限的使用者,只有他才可以设置其他的不同等级的密码。

网友A:
支持一下!

PLC(技术群) 18070141

PLC微信:plc365

网友B:
什么牌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