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Configurator-QP2.34L怎么弄好汉化版

楼主(2014-03-19):
GX Configurator-QP2.34L”软件的部分汉化

安装好“GX Configurator-QP2.34L”好后,找到其程序所在位置

我安装上了但不是汉化版的,把改过的“QD75Win.exe”替代原来的“QD75Win.exe”不懂,我在安装位置只有一个QD75Win.exe,没有发现有改过的和没改过的啊?这是什么情况啊?求指导!!!!谢谢 741143290@QQ。COM

网友A:
把改过的“QD75Win.exe”替代原来的“QD75Win.exe”不懂

就是把汉化文件夹的QD75Win.exe替换安装目录中的QD75Win.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改过的“QD75Win.exe”替代原来的“QD75...

汉化文件夹里没有 QD75Win.exe这个啊!请问你有没有啊 能不发给我啊  谢谢!!741143290@qq.com

网友B(2019-12-03):
遇到同样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