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传动速度计算公式

楼主(2014-03-19):
各位师兄

有编码器与传动速度计算公式<在PLC程序中怎样计算>.方面书介绍吗?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哪有,一般是 编码器 返回脉冲 与 时间比吧

   转网上方法:

1,  M"转速测量方法 常用方法有+法、-法和+,-法。M 法测速在一定时间 T 内测取旋转编码器输出脉冲个数"M1",用以计算这段时间内平均转速,称作+法测速。电动机每转一圈共产生 Z 个脉冲,而编码器输出脉冲的频率为 f = m1 / T ,电机的转速可以表示为 f / Z ,换算为 r/min 单位表示的公式如下:

     N = 60M1 / ZT

  M 法的测速测量过程会产生 + _ 1 个编码器脉冲的误差,同时其误差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减小,所以,+法适用于高速测速。M 法测速在编码器两个相邻输出脉冲的时间间隔内,用一个计数器对已知频率$%的高频时钟脉冲进行计数,并由此来计算转速,称为高速测速。

网友B:
楼主也可参考一下FREQUENCY函数的计算方法,是用来计算脉冲频率的。如果你用西门子200,有专门的库,调用比较方便。如果用日系的PLC,有的指令能直接算出来。

网友C(2015-01-21):
分享一下您的资料哟

网友D(2015-11-24):
谢谢楼主分享  我要学习一下

网友E(2017-02-06):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F:
you zi liao ma

网友G(2017-10-28):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哪有,一般是 编码器 返回脉冲 与 时间比吧        转网上方法:1,  M"转速测量方法 常用方法有+法、-法和+,-法。M 法测速在一定时间 T 内测取旋转编码器输出脉冲个数"M1",用以计算这段时间内平均转速,称作+法测速。电动机每转一圈共产生 Z 个脉冲,而编码器输出脉冲的频率为 f = m1 / T ,电机的转速可以表示为 f / Z ,换算为 r/min 单位表示的公式如下:      N = 60M1 / ZT   M 法的测速测量过程会产生 + _ 1 个编码器脉冲的误差,同时其误差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减小,所以,+法适用于高速测速。M 法测速在编码器两个相邻输出脉冲的时间间隔内,用一个计数器对已知频率$%的高频时钟脉冲进行计数,并由此来计算转速,称为高速测速。

哈哈哈,感谢支持

网友H(2017-12-07):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