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三菱QX41模块烧坏

楼主(2014-03-19):
        2014-3-19今天早上一上班,镀膜操作员就反应6号设备的分子泵2触摸屏显示报警,经过检查发现分子泵电源正常,没有报警输出,检查报警输入线没有断,一切正常,怎么会报警呢!

      回想3-18号操作员有搞过靶,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啊!没有怎么多想,仔细观察发现不管是怎么样三菱的QX41信号输入模块即使是把信号直接供都发现输入指示灯不亮,随即判断QX41模块的这个点坏掉了,没怎么多想,就从5号设备的PLC上拆了一个同样的模块上去,通电发现没有报警了,以为这样就修好了,通电开机。

       等到抽真空洗靶的时候没有问题,等到一货一进炉,真空抽到的时候。开始做货,在进乙炔10分钟的时候,发现到机器后面闻到一股烧焦的气味,但是没有发现哪里烧焦。再是过来3分钟,分子泵2又报警了,这回悲剧可就发生了,经过检查,发现和之前的那个烧坏的模块一样,也是这个点烧掉了,随即叫采购又送了一个模块过来,把它装到5号设备,先让它转起来再说吧!免得搞得两台机子都瘫痪。

        经历过两次烧模块之后,我心里着急的很啊!怎么办,故障原因还是没有找到,我把烧坏的模块拆下来,拆开里面的线路板,发现烧了,2个烧坏的模块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经过检查发现如下问题,两块板子一块出现X8   X10输入铜箔烧断,排组功率电阻X8  X10烧焦,但没有断开,测量电阻5.5K正常,一块X10铜箔烧断,发现X10排阻后电阻为3K为损坏,根据这些所得,怀疑是由于模块输入了不正常的信号烧坏的,最有可能就是X10误输入信号了。随即展开外围电路检查,重大发现如下。

      位于炉顶上面的快速接头的X10信号与火线经过电机由于换靶的时候进了大量的水,时不时会短路一下,造成把将近100V的交流电输入到模块,正常的输入是24VDC   5mA,

       随即把这个快速接头跟换

      发现外围电路的问题之后,把它处理好了,重新焊接导线,装回去,测量没有问题了,可接下来由于没有模块怎么办,想想能不能自己修这个模块呢!

      一个模块的X8和x10铜箔烧断

       X8  X10排阻烧焦

   背面线路板烧焦,一电阻阻值3K烧坏

     R10电阻为3K 烧坏,正在跟换  正常阻值460欧姆

      更坏好电阻之后测量一切正常,把烧断的X8  X10的铜箔用导线连接好

    这个时候我把模块装到机器上准备试机,发现还是没有处理故障,之后我有拆下来检查发现有一个IC不是很明显的有裂痕,随即怀疑它坏掉了,就把这个IC也跟换掉了

       更换左边第三个IC

    跟换好IC之后我就把它装好,装到设备上,试机一切正常,检查各个输入点都有反应,总算是修好了。

   位于PLC基板最下面的QX41模块修好装到机器上正在使用

        维修总结:此故障最先开始是由于操作员换靶的过程中,导致水进入了快速接头,从而使100V左右的交流电时不时的输入的模块,最后导致了模块烧坏,当我发现问题之后,粗心大意的的乎略导致烧模块的真正原因,从而不加思考的就更换了好的模块,结果就是再次把模块烧了,经过检查外围电路,才发现引起烧模块的真正原因,之后经过自己的维修,修好了其中一个烧坏的模块,从而使机器开起来了,对于以后烧模块这种故障,经过这事之后,如果再有此类故障,一定要认真检查,避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A:
出现故障,一定要检查分析,找出问题所在的原因。然后处理测试完成再换上新的模块;

同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B:
着急生产就先换了.

网友C:
这个明显是设计失误!

这个系统肯定是菜鸟级别技术人员设计,这种设计人员如果在汽车企业早就被踢出局了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一转换开关,一打到自动,输入点冒烟! 随即我把PLC停掉,取下端子排,用万用表对地220V,最终是配柜子的时候制造商把转换开关上的线接错了!烧了一个点,PLC为西门子300

网友E:
经验呀,以后注意多注意这里的问题

网友F:
好帖子!这个经验很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