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提升机没遇到过的故障

楼主(2014-03-19):
ACS800-01的提升机应用软件。现场总线模式用了几年之后,现在出现故障,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主从控制时主机故障不动然后就一直加转矩传送给从机,从机速度就很高,另一种情况主机正常,从机不动,给定这些都正常也有输出就是电机不转。这个故障换完控制板等元器件后依然存在,把主机和从机对调之后正常运行了几天又出现了原来的问题。现在是彻底没辙,请各位前辈朋友指点交流。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找ABB看能不能解决可能他给你一样。只有换一台新的800了

网友B(2014-06-05):
接上DW 检测  调试   一般都是参数问题  调过多台1拖3 主从 都没问题

楼主(2016-03-26):
经过长期测试,发现其实是主控板的问题,辨识出来的参数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