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人机TK6102i下载文字成功了但是报警信息只有时间文字是方框

楼主(2014-03-20):
威纶人机TK6102i下载文字成功了但是报警信息只有时间文字是方框,事件显示也是这样,但是模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知道的人告诉一下我行嘛??

网友A:
中文版的要用中文字体。

网友B:
你选用的字体触摸屏内部没有,把你编程所用的字体下载到触摸屏即可(没事就不要弄稀奇古怪的字体,正常人直接选用宋体即可,触摸屏内部肯定内置宋体的)

网友C:
你在事件登录里面,“报警信息”的下面有个字体选择,把他改为中文字体就OK了,

网友D:
字体格式错了,!!!!!!!!!!!!!

网友E:
正常人直接选用宋体即可

网友F:
是的,你字体选择错误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2014-08-14):
重新选择字库就行了。

网友F(2014-09-24):
字体设置不正确,要选择相对应的字体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网友G: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