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_巴鲁夫

楼主(2014-03-20):
怎么提高他的灵敏度?

网友A:
  提高 灵敏度 ??

   什么意思,光电开关 一般是返回的 数字信号,其有些产品,带有 灵敏度可调的开关在 光电开关的盒子上,进行调整就行

网友B:
更换SICK品牌的同类光电开关即可!

巴鲁夫这个品牌我一直没有好感!

比国产优质货品差了一大截呢

网友C:
上面有调节旋钮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更换SICK品牌的同类光电开关即可!巴鲁夫这个品牌我一...

个人觉得SICK的不错,德国货,法国产,皮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