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求教急 谢谢

楼主(2014-03-20):
error灯闪 电池灯亮 无输出 连电脑下载的程序就这样 求指教急 具体如何恢复 谢谢

网友A:
  error灯闪 电池灯亮

   可能程序有故障或是程序错误,电池没电

网友B:
你把ERROR删掉看看那

楼主:
师傅们,帮忙看看啊,出手无策啊

网友C:
联机恢复出厂值清空程序看看怎样。

网友D:
电池每电导致程序错误,有备份的重写便程序,无则对错误处根据功能修改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先试试

网友E:
连机 恢复出厂值-清空程序的那种恢复。一般是这样解决尤其体现在新PLC第一次使用的

楼主:
问题还未得以解决啊。

网友F:
记得台达好想有个特殊存储器是错误代码的,可以查查看。

以前人家拿给我一台机器,没用多久,上电也是ERROR闪亮,而且无法通讯,拿去台达维修看了一下,结果是坏了。

楼主可以联系一下台达的维修站,发过去给他们看看,他们还不错,会帮你检查,如果坏了会有报价单确认是否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