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气体检测器检测原理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3-20):
一般的NDIR红外气体检测器按原理分的话可以分:薄膜电容检测器,微流量检测器,半导体检测器,气体滤波检测器,傅立叶变换检测器。现在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是前三种。根据这三种检测原理的不同制作出的气体检测器各有特点。比较了它们的优缺点,看出:薄膜电容检测器如果受到剧烈振动的话会影响其测量精度,半导体检测器会受背景气体的干扰,需要加装滤波器室,还有温度也会影响它的检测精度,需要恒温控制或者软件温度补偿,比较繁琐。最理想的应该就是微流量了,上述提到的困扰前两个检测器检测精度的问题,都对其影响不大,那是否微流量检测器就是今后NDIR红外气体检测的主流?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求大神解答!!!!另外还有个疑问,看了微流量检测器的原理,微流量检测是一种利用敏感元件的热敏特性测量微小气体流量变化的气体测量方法。传感元件是两个微型热丝电阻镍镉栅和另外两个辅助电阻组成惠斯通电桥。热丝电阻通电加热至一定温度,当有气体流过时,带走部分热量使热丝元件冷却,电阻变化,通过电桥转变成电压信号。根据上述那照理来说温度也会影响它的测试结果,那为什么事实上温度对其没啥影响?

楼主:
跪求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了解过一些,你说的这个还真么见过,我得好好的再找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了解过一些,你说的这个还真么见过,我得好好的再找找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