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线对悬空的三芯电缆(绞成一股)有210多的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20):
如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向师傅们请教。

网友A:
相线对地有220V电压,悬空电缆一头是否接地。

网友B:
没有看明白,请讲得详细点,以便于进行判断。

网友C:
   如果你手捏一只表笔,另一表笔去测量相线,结果也差不多。你身体对地阻抗小于表的内阻。

   因为测量表的内阻很大,大大超过悬空电缆对地的绝缘电阻(包括分布电容),所以有那样的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线对地有220V电压,悬空电缆一头是否接地。

 我这条电缆就是为了做试验用的地线,两端都没接地,不然怎么叫悬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请讲得详细点,以便于进行判断。

 就是一条三芯电缆放地上,两端没有接地也没接任何东西,隔离变压器的相线对电缆有200多的电压。

网友D:
你的意思是相对于备用电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