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一体RJ45接口大功率无线网卡/无线网桥/无线AP/无线中继/CPE主板

楼主(2014-03-20):
   该大功率主板集无线网卡/无线路由/无线AP/无线网桥/无线中继/无线CPE/无线客户端多功能于一体

   大功率的主要指标应该是两个:关键信号稳定;再是功率大,覆盖范围广。

   传统的大功率无线网卡,都是采用USB接口供电和传输数据;

   大功率意味着USB供电需要有足够的功率,不知道普通的PC端的原始设计是否有考虑USB接口的大功率负载;如果没有,这对PC设备是一隐性的伤害;

   大功率就意味着一定的功耗,所以大功率基本伴随找一些辅助散热的散热片,一旦热量超标,设备就要罢工休息(也就是无线网络瘫痪,需要断电重启)

   对于大功率无线网卡的应用,主要是针对设备本身没有无线网卡,需要应用无线网络;二是本身无线信号弱,选择大功率无线网卡,更方便的应用无线网络带来的方便。

   RJ-45接口大功率无线网卡。通信接口采用RJ-45方式,供电采用外部的适配器(发展到现在,多数网迷手上应该都有多年积累下来闲置的电源适配器),通过网线进入后台,选择对应的模式,找到前端远处AP的SSID。通电后用网线连接好就可以方便使用无线网络。免了不必要的驱动,方便的同时为设备减少了不必要驱动程序的安装;

   无线网络增强器,就是针对现有的无线网络信号不强,选择这个模块来增强wifi信号,让wifi信号的覆盖范围更广!

   只要通电,通过网线,进入后台设置,可以把现有的有线信号无线化或对现有无线信号进行中继放大;设置简单,方便应用!

   无线网络覆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盘结合覆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基本是应用裸板为中心,选择链式的桥接,形成一个wifi覆盖通道;或者采用星形结构,让wifi信号级级相连;

   选择这样一款裸板,应用无线网络就会方便无烦恼!

模块主要特性:

*采用性能稳定的Realtek方案;

*模块尺寸115*75mm;

*频率范围:2.400-2.483GHz;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300Mbps;

*发射最高哦能够率可以30dBm;

*接收灵敏度最高可以-91dBm;

*2个RJ-45(1 Wan+1 Lan);

*LED转换插孔把5个灯移植到需要的位置;

*供电方式可以DC座/RJ-45接口/2Pin的排座;

*供电电压范围宽(从5V-20V);

*天线处理灵活:可以SMA头/I-PEX/或直接焊接;

*符合IEEE 802.1b/g/n标准;

*工作模式丰富:Router/AP/CPE/Bridge/Repeater/Client多种模式;

*自动信道选择;

*做AP应用时,支持多SSID;

*有安全丰富的加密方式;

*在授权的情况下,可以植入客户自己的Logo;

*方便做嵌入式集成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