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皮带运输机的控制要求和方法

楼主(2014-03-20):
皮带运输机的控制要求和方法,对皮带机控制不是很懂,看到说有什么要求跑偏和防撕裂的,具体怎么实现呢?最好能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我做过这类控制,使用两边各两个行程开关,如果皮带跑向哪一边,碰到内侧行程开关,就会接通电磁阀来控制气缸的运动(两边各一个气缸纠偏)。

如果纠偏不到位,碰到外侧的行程开关,就会紧急停止,以防皮带撕裂。

我使用的这种开关,仅供参考,也可以使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

网友B:
  自动纠偏没有玩过,只是玩过 在 皮带两边装两个行程开关,当 皮带超过这个限位时发现报警,人工去调整皮带两边的 张紧 螺丝

网友C:
自动纠偏一般用于纺织企业类输送线,一般皮带线发生跑偏较少

网友D:
单纯机械来说,竖个跑偏轴,偏了会自己调整。机械调好了,一般不会偏

网友E:
安装两个导向轴套,均有一定锥度和相向的角度,并可调节,基本上不会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这类控制,使用两边各两个行程开关,如果皮带跑向哪...

皮带不是一直动吗,是否有跟皮带平行的地方可供安装行程开关,这个地方不前后动只左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