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4-03-20):
一、电机的选择:

首先应该根据负载运动时所需要的平均功率、最高功率,折算到电机轴侧(可能有减速机、皮带轮等减速装置)选择电机的功率,同时也要考虑电机的过载能力。电机厂商可以提供电机的力矩特性曲线,不同温度下电机特性会变化。

顺便说:选型的顺序当然是先选电机再根据电机选择变频器,因为控制的最终目的不是变频器也不是电机,而是机械负载。

二、变频器的选型:

第一应该强调的是,应该根据电流选型。对于一般负载,可以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变频器,即变频器额定电流(即常规环境下的最大持续工作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即可。但是必须要考虑极限状况的出现。因此变频器还需要可以提供短时间的过载电流。

(注意:电机的电流是由机械负载决定的)

变频器有一条过载电流曲线,是一条反时限曲线,描述了过载电流和时间的关系。这就是变频器厂商经常说得过载能力可以达到150%额定电流2秒、180%额定电流2秒 云云,实际上是一条曲线。因此,只要电机的电流曲线在变频器的过载电流曲线之内,就是正确的选型。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变频器功率要大于电机功率1档或2档(比如起重应用),有时候小功率变频器仍然可以驱动大功率电机(比如输送带)的原因。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在非正常环境下,比如高海拔、高环境温度(例如大于50度小于60度环境)、并排安装方式(有些变频器并排安装不降容,有些要降容,根据变频器设计决定)等情况下,要考虑变频器的降容。这方面的资料变频器厂商都可以提供。

结果是: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可能大于电机功率,也可以小于电机功率,事实上变频器的选型也是根据机械负载决定的。

结论:变频器选型的最终依据,是变频器的电流曲线包罗机械负载的电流曲线。

三、Y型电机和变频电机

Y型电机,应该就是普通异步电机(印象中是,不太确定)。

变频器的根本功能就是改变电源频率,从而改变电机转速。因此理论上讲,不管是什么电机,只要可以通过改变频率调速的,都可以使用变频器。

如上面某位朋友所说,变频电机有着特殊的设计,更适合变频使用,我同意。

因此,并不是有个独立风扇就是所谓变频电机了。

普通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控制时,需要注意的是:

1、低频时(一般小于25hz),由于电机采用同轴风扇,低速时散热效果会很差,电机发热后,力矩特性变软,从而出现速度不稳、电流大等问题。

2、高频时(一般大于50hz),要看电机能否承受高转速带来的比如轴承发热、动平衡不好等问题。

3、还有很多我想不到的问题吧……

这样看来,变频器控制普通异步电机,要看电机的工作要求。当然,如果电机不会长期运行在低频或高频,使用变频器控制也是没问题的,这种应用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