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时间相加减问题

楼主(2014-03-20):
求高手解答,如何将字符串型的时间加上一段时间,并由标签显示输出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不太当清楚,是 屏内的时间还是 PLC 读取的时间进行计算呀 ?

楼主:
屏内时间,我试着,读取一个当前时间值由标签输出,想对这个时间字符串加上3小时,再由标签输出,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内时间,我试着,读取一个当前时间值由标签输出,想对这...

 可以将系统时间组合起来,例:

时间=!Str($Year)+"-"+!Str($Month)+"-"+!Str($Day)
加时间:
时间=!Str($Year+3)+"-"+!Str($Month+3)+"-"+!Str($Day+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屏内时间,我试着,读取一个...

 3Q,表示已经会了,楼主,追问下,如何在一个指定时间打开一个子窗口,求解,想了两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在循环策略里把指定时间和系统时间做对比,对比通过后执行 !SetWindow(WndName,op)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

 我还有个方法,新建个循环策略,选择指定时刻执行,脚本用!OpenSubWnd(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网友D(2014-06-28):
我获取了两个不同时间段的系统时间,请问怎么用后一个时间减前一个时间,得出时间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获取了两个不同时间段的系统时间,请问怎么用后一个时间...

时间1=!TimeStr2I(设定时间1)

时间2=!TimeStr2I(设定时间2)

时间差=!TimeGetSpan(时间1,时间2)

得出来的是秒,然后自己在计算吧

网友E(2021-10-12):
路过,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