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2模块控制西门子SKD62执行器(PID控制)

楼主(2014-03-20):
         通过温度变送器(两线制,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给S7-200PLC一个信号,PLC来通过EM232模块输出一个信号给西门子SKD62执行器,执行器和阀门连在一起,通过执行器的开度大小来控制阀门的开度大小,请教这个PLC的程序怎么写???

                                                                             谢谢!@!!!

网友A:
   温度变送器其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用它给S7-200PLC一个信号,PLC来通过EM232模块输出一个信号给西门子SKD62执行器,这样用是不可行的,因为4---20mA是模拟量信号,用它给PLC必须先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送入PLC,再由PLC将该数字量经过运算整理后,送给AQW0,才可使输出模块输出模拟量信号去控制SKD62执行器,来改变阀门的开闭度。故要实现上述转换,选用EM232输出模块是不对的,应选用EM235输入与输出模块。

  温度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输入给EM235模拟输入端A口,转换后对应数字量为6400~32000。EM235模拟输出选用0~20mA电流输出方式,当输入给AQW0的数字量为6400~32000时其对应模拟量输出也为4~20mA电流。如西门子SKD62执行器选用输入控制信号为:DC4~20mA,其对应阀门的开闭度即为0~1.0(即关闭到全开)。

   编程前应建立正确的温度-数字量转换公式,即AIW0的数字量按公式转换为温度,再用它与设定温度比较进行PID控制。

网友B:
这个要用PID调节,太大太冗长,建议楼主先找点这方面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