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3-20):
型号STU855屏 下载触摸屏程序时提示:

错误1875:target stu855[地址]需要有效的somachine地址。请设置正确的路径并从somachine下载。

有知道的为什么的么,怎么解决呀?

网友A:
点击设置使用路径按钮,

配置串口的通讯参数,双击" Serial Line1" ,弹出参数属性页,可以 对通讯参数进行配置

配置 Modbus 协议参数,双击" Modbus Manager",弹出参数属 性页

参数设置正确后,方可进行下载

网友B:
  也就是 通讯 管理吧 !

楼主:
谢谢解决了,在属性栏 下载地址内 写入somachine地址